各位师兄弟给点建议

楼主(2014-09-25):
昨天碰到个 宏基4736GZ本子 拿来时故障是掉电,拆开CPU处为NEC大电容果断拿6个330的小电容代换OK不掉电了,但新的问题有来了 ,开机待机没问题,听歌看电影一段时间会蓝屏 。硬盘没坏  内存换过 系统 XP  win7 换过4个,还是蓝屏 不知道该怀疑那了 ,不会这么倒霉南桥也有问题吧 ,要不就是我换的那几个电容没弄好会不会出现蓝屏的现象(按理说如果是更换的小电容没弄好的话应该是出现掉电而不是蓝屏呀)实在是没思路了 望同行兄弟们给点意见

网友A:
有时候看看蓝屏代码更有用。比如说0X000007B 是硬盘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看看蓝屏代码更有用。比如说0X000007B 是硬盘等

代码是0x00000007e

网友:
估计还是U那里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你那个焊接的接触不好  所以电脑开时间长运行东西多了以后供电跟不上

网友(2014-10-27):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你那个焊接的接触不好  所以电脑开时间长运行东西多了以后供电跟不上

那机子直接给客户了   没有回来   好像是我的恒流源电压有点不稳定

网友:
用他的本子电池直接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