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值珠的热风枪的温度和风迅多少才最合适啊

楼主(2014-09-25):
温度高了好像要烤坏啊。低了又焊不上啊

网友:
楼主还是别费心思了用风枪植珠很难的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 风枪

网友:
这是要慢慢琢磨了   不同风枪是不一样啊

网友:
每个厂家风枪实际温度和设置的温度都是有一定差别的,开一下发热丝暗红色的时候就可以了。风量的话带钢网吹就调到最大,不带钢网吹尽量调小点。
植球的时候焊膏很重要,有时候 不是锡没吹化,而且是焊膏太差阻焊了。

网友:
温度350,风讯2级就可以了

网友:
话说大片的,如果开始没有预热一段时间,也容易起泡。我刚开始学,买了很多坏显卡,不同的焊油,各种球,锡膏回来练手。还自己调了点90度的超低温。还是感觉有铅的球最好做,风枪温度低最保险,ati的片子最容易爆,英特尔的桥扎实,随便吹。

网友:
这个只能你自己慢慢实验了

网友:
我用450度,风速根据实际情况调,值珠调到0.5,BGA用4-5.

网友:
实践出真知阿,无捷径

网友:
我用380度  三档风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