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Y480修好后被我上反了待机芯片烧了现在短路求朋友们帮忙

楼主(2014-09-25):
Y480原形本待机用51125代换上去修好了,为了测试下他本来的待机是不是好的结果上反了,现在烧短路了,待机电流0.16了,正常是0.01 他本体芯片是写的几个字母图纸上写的是8205,现在的情况是16脚有19V,13脚3V,7脚3V,3和4脚的2V有,51125很热,待机0.16A,3V5V的场管换完了,51125本体上绝对好的,换了N多个一样的,3V 5V的输出我也断开了证明后面没有短。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或热心的朋友能帮忙指点下这种问题从哪些方面查,谢谢。

网友:
是不是后换的待机芯片又坏了?

网友:
你不装上管看看电流。

网友:
vl这一路待机输出你查了吗,正常不正常。这一路线性输出大多供ec待机电压,就看ec有没有hold你的折腾。

网友A:
no zuo no die

网友:
画蛇添足,这样的大短路修起来就费劲了,即然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那周边的电阻电容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待机0.1几应该有芯片会发热的。。

网友:
你看下VREG3 VREG5是不是有短路。这个51125发烫。如果不是自身问题。就查查这两个。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修好了就直接报价装机呗   多此一举!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3v5v线性短不

网友:
你先直接换芯片看看,,,

网友:
用烧鸡大法试试,有问题的地方应该发热!

网友:
看下  VREG5   VREG3

网友:
no zuo no die,这句话太经典了

网友:
一般EC 都会烧坏的

网友:
可能网卡被你弄烧了!!!!!

网友:
这真的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修都修好了 多此一举   慢慢后悔吧。。哎。。。

网友:
呵呵  自作孽 不可活呀   下次以  修好的机器  好好检查一下在通电吧  EC  网卡   桥   3V   5V 你都好好查查吧

网友:
除了芯片发烫外,摸到下其他元件,EC。。。

网友:
芯片跟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一步小心就成高手,都给看好点。

网友:
一般会烧掉EC

网友:
一般都是 EC出问题了 多

网友:
看来好复杂

网友:
把ec拆了试试

网友:
如果还不行 那就查芯片周围 了 看看vl正常不

网友:
装反了烧短路的真心不好搞,祝你好运。

网友:
这样搞法,肯定烧EC,南桥其它地方啦

网友:
烧鸡试试咯

网友:
把所有51125的脚测对地值

网友:
LZ自求多福吧,上次一个hp g4的机器,小弟把待机芯片没焊好,南桥 EC 网卡 待机芯片全烧了,弄得都没脾气了。好在修好了,有钱收。你的估计好不到哪去。

网友:
谢谢版主的提示,就是VL短路了,这个芯片一个联想板子上就一个也不晓得怎么工作的,我有一块差不多年代生产的板,但是被我取了,编号都一样PU201短路,只有明天看下同行哪儿有没有这个东西可取了。

网友:
查看下芯片的线性输出。

网友:
楼主,你好极品啊!

网友:
好呢没有楼主!

网友:
楼主追求验证实事真理的精神可喜!我也犯过跟你类似的错误,希望上天保佑你!

网友:
挨个排除吧 南桥 ec 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zuo no die
我正准备说这句话呢

网友:
8.9.17.22看看这几个电压正常不

网友:
线性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8,17两组线性电压打下对地值看下

网友:
别人都说负载没短,

网友:
我也碰过一回这问题,烧后级3 5V正常,换上下管换待机芯片都没用,我只摸到了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看下VREG3 VREG5是不是有短路。这个51125发烫。如果不是自身问题。就查查这两个。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直接把芯片下了。 打引脚的阻值。我感觉还是有地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