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成功烧机 秒杀致铭H61主板

楼主(2014-09-25):
                 此板故障:加电后,按下开机,风扇微微动一点一点, 不仔细看根本就发现不了,再按开机根本就不动 ,明显主板12V短路 拔下4PIN  12V供电 开机可以 对于这样的故障 大家都是利用万用表来测试MOS管对地阻值来判断上官还是下管或PWM是否损坏以及其它 ,而我也是这么查的,但却发现此法太慢一个一个的测费时间不说,拆焊也费事,于是干脆也来一道, 烧机大法 ,将此经验分享各位,直接上图! 图片加以文字说明!

网友A:
我用烧机法烧出两块南桥,可惜没bga  报废了两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烧机法烧出两块南桥,可惜没bga  报废了两块板。

你在修修啊,  没BGA就干不了活了? 利用锡炉或风枪一样可以将桥换好的 ! 要是没信心 在找我  邮递发过来我给你弄.

网友B:
重点是怎么烧机的啊,可调电源?烧哪里多少v

网友C:
台式机这么修能收多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怎么烧机的啊,可调电源?烧哪里多少v

烧机 其实说白了就是判断出故障位置后 而且又闲麻烦    不确定是哪个元件损坏的情况下  利用可调电源对此路的电压电流进行测试   我这里是测试CPU的供电12V  那个4PIN口  你看图中 我12V电压进入 马上被拉低到4V多  这一点就说明严重短路吧 主要是用电流 现将电流压低 慢慢调  我心急 直接就开到4A多 很快元件损坏的就找到了

网友B:
这可以吗?好多时候知道12v短路插4pin不开机,但是测电压没拉低啊怎么回事

网友:
历害啊!  以前都是拆        的确麻烦的啊!

网友:
第一次见烧鸡大法用的如此高深,学习了!

网友:
用风枪拆BGA啊~~~~  没试过,牛人啊

网友:
学习了谁一样的强 呵呵

网友E:
CPU的短路时比较好测量的,直接打阻值就出来了

网友F:
用可调电源强行给12V供电 然后 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可调电源强行给12V供电 然后 开机?

是直接给4 PIN口   12V  那里加12V 电流2A   慢慢加大电流 这就是所谓的烧机  不是说加电后再去开主板的开机 这个你要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这么修能收多钱啊

不修的话 一分钱捞不到 你不适合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直接给4 PIN口   12V  那里加12V 电流2A   慢慢加大电流 这就是所谓的烧机  不是说加电后再去开主板的 ...

和大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的短路时比较好测量的,直接打阻值就出来了

微短的阻值都一样

网友:
果然烧鸡高手,烧鸡还真比打值快啊,感谢分享。

网友G:
烧鸡还是比较效率的 就怕炸件 弄坏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 其实说白了就是判断出故障位置后 而且又闲麻烦    不确定是哪个元件损坏的情况下  利用可调电源对此 ...

楼主你这里可以先测量下 4PIN接口 12V的对地阻值情况再进行烧机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可以吗?好多时候知道12v短路插4pin不开机,但是测电压没拉低啊怎么回事

电压没有被拉低,可能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导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压没有被拉低,可能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导致的故障。

要是这样烧机就不管用了吧

网友I:
电源芯片短路,上下管的G级对地应该为0,通过打值也能够快速判断故障所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芯片短路,上下管的G级对地应该为0,通过打值也能够快速判断故障所在位置~

也不一定,芯片短路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为无穷大现象也会出现。

网友:
好经验分享了

网友:
佰诚大哥也来了   照片看起来瘦了额 微短有些确实量不出来 现在h61板子cpu供电出不来不好修呀 很多修不好没找到方法

网友:
下载分只能给5分别人可以给10分是我等级不够还是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芯片短路,上下管的G级对地应该为0,通过打值也能够快速判断故障所在位置~

同意neco的说法,微短 几乎阻值一样 而保护在前 ,短路在后 你慢慢测只会花费大量时间 而且拆换也需要时间

网友J:
请问一下  楼主  烧鸡的时候电流一般控制到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  楼主  烧鸡的时候电流一般控制到多大!!!

烧机 要在确保你所查故障在此范围内 具体你也参考ATX电源 上面的标签 一般最大是12V  18A  所以学习烧机时很费钱的 第一烧坏的元件需要购置 第二 烧鸡的工具 可调电源 20A的售价在1000左右  我用的是优利德 200多买的 是30V 5A的 所以远远的不满足于其他日后的烧机  鉴于此法可行 所以也准备进一台20A的来玩玩  电流起初不要太大 台式机一般在4-10A就差不多了 实在是  微短 的  厉害 的 主板 慢慢加大电流 会将损坏的元器件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鸡还是比较效率的 就怕炸件 弄坏PCB

放心吧 炸坏了正好换新的 大胆的去干 放不开手脚 那可不行呀 维修就不要畏首畏尾 是吧  不去动手怕这怕那 修东西的忌讳! 放心吧 炸坏了 飞线 呵呵............

网友:
烧鸡大法很多时候真的很有效果,,就是怕故障扩大化

网友:
这烧鸡法不错省着挨个拆了

网友:
一般只要 没把 板层烧了  还是尅秀的

网友:
烧鸡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要怕很少能烧坏东西的只要控制好

网友:
烧鸡打法用的 不 错啊  ,

网友:
我用烧鸡对付台式好像不凑效,就是短路电压也不降的,只是电流有点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烧机法烧出两块南桥,可惜没bga  报废了两块板。

请问,哪种热风枪可以拆卸BGA呢?温度有多高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芯片短路,上下管的G级对地应该为0,通过打值也能够快速判断故障所在位置~

芯片短路 不一定G极会短  G极阻值也许还是会正常

网友K:
烧机不可取 太容易干掉主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机不可取 太容易干掉主芯片了
那是你手法人品问题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前都是一个个量。有些量不出。

网友L:
楼主 所谓“烧机” 直接用可调电源 12V 2A接4Pin的12V 和 GND 然后慢慢加大电源 看是否有MOS管或电源管理芯片发烫 发烫代表他损坏?“烧机”的时候 主板要不要接CPU和内存啊?“烧机”会不会影响主板上的其他电路啊?求解 小白 还没尝试过“烧鸡” 不知道好不好吃

网友:
供那些新手学习了图文不错

网友:
用表应该也很好判断啊

网友:
这个烧机大法,好像很厉害,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这样不安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芯片短路,上下管的G级对地应该为0,通过打值也能够快速判断故障所在位置~

直接二极体档量测H MOS & LMOS 的GDS极之间就可以判断了!最后修好别忘了量一下各PHASE的H_GATE& L_GATE信号是否正常,不能只看开机,有些半死不活的零件不换掉的话,时间久了还会继续烧MOS!

网友:
挺有用的经验  但是LZ确定这比打值快?  还是有些感觉这种方法不如打值准确。  并且用惯了方法的话,我觉得速度也都差不多。

网友:
烧鸡就是快呀,楼主的这个方法不错呀,挺好,我遇到几个开机风扇不动,或转一下就停,都是电源损坏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一个方法。

网友:
注意别爆机

网友:
MOS坏了,秒

网友:
12V 电压降低了吗

网友:
有意思,第一次见台板可以这样烧机的,方法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好像主板上的管子都是N沟道的呢。

网友:
烧鸡大发,还是比较好用的。大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所谓“烧机” 直接用可调电源 12V 2A接4Pin的12V 和 GND 然后慢慢加大电源 看是否有MOS管或电源管理芯 ...

直接用可调电源正极烧机线接4PIN 12V接口,负极接地就行,然后慢慢增大烧机电流即可判断故障。

网友:
这也叫烧鸡大法,晕倒。

网友:
烧机打发被用神了。。省事。。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 要在确保你所查故障在此范围内 具体你也参考ATX电源 上面的标签 一般最大是12V  18A  所以学习烧 ...

我当初还想过买个热成像仪来配合可调电源的,连手摸都省了,不过这东西价格太贵,用来修板奢侈了点......

网友M:
烧鸡老烫手,都怕了 。内存不拔了,好大胆

网友:
这办法不错,只是麻烦点,烧不出来还得慢慢查

网友N:
这样修是当时是好的。过几天会回来的 ,

网友:
我有一个g31不上cpu开机正常 上cpu开机保护烧鸡没结果最后换一颗ic就ok了

网友O:
飞线麻烦,还不如直接确认MOS好坏。不过飞线可以彻底排除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烧鸡老烫手,都怕了 。内存不拔了,好大胆

大胆的 才会走出的是  第一条路   胆小的只能跟在  胆大的后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O:
飞线麻烦,还不如直接确认MOS好坏。不过飞线可以彻底排除隐患

反对飞线 飞线将主板的完美给覆盖了 保持不了主板外观的 完整性     “解决了故障是目的   不管何种手段 ”这种说法  我支持    但前提是   在确保板子的外观完整性 ,不管你用啥手段    我就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修是当时是好的。过几天会回来的 ,

没有永久不坏的主板

网友:
小心烧掉你的CPU

网友:
要是3.3SB的短路主要测那些?IO 南桥 还有那些?

网友P:
厉害   烧鸡别烧到手了

网友:
上CPU 在去烧供电的  那也许是忘了 ,要不就是出门忘吃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厉害   烧鸡别烧到手了

烧机烧到手 很正常那个 要不如何试探出元器件好坏? 但是还真的提醒大家 烧机记得试探性的用      背指  也就是手背手指去试探 要是用手指肚去试探那就错了   正确手指试探的元器件发热的方法是  手指的第二节 既是弯曲后用手指背 去轻轻地触碰 那样会安全些

网友:
我是大笨熊哥哥  烧鸡大法确实好用  以后也烧看看  不过看师傅们修理笔记本时就经常用烧鸡大法  台机板还的确少看到!受教了。

网友:
恩 谢谢兄弟的参与 好的咱借鉴 坏的咱克服 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对飞线 飞线将主板的完美给覆盖了 保持不了主板外观的 完整性     “解决了故障是目的   不管何种手段  ...

楼主声明大义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12v也烧鸡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碰到换上管后能不短路了,但是不亮机,还有什么可能,听说“上管坏南桥几率大”是不是这样啊,还有什么情况换了上管不短路还是不亮机

网友:
师傅们你们维修中是怎么碰到换上管不亮的,什么原因引起上管坏

网友:
为什么有人说“上管坏南桥几率大”

网友:
这样烧鸡很容易将CPU烧坏,要烧也要将CPU去掉,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哈哈 打阻值也不慢 呀啊 呵呵

网友:
烧机有风险的,我也试过,烧出来后主芯片也坏了,不知道是烧的还是之前一块坏的,但我现也不敢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修的话 一分钱捞不到 你不适合做维修

这话很在理!很多年轻人嫌赚的少就放弃不修了。一味的追求要争大钱,岂不知大钱是从点点滴滴攒来的!

网友:
烧鸡法在某些地方效率还是蛮高的!但也有不可预知的风险。需谨慎行使。

网友:
大家别学这样烧机。 管子短路很严重阻值很低的情况 。 电流都在CPU 不小心会烧cpu

网友:
嗯,总算是明白烧鸡的大概方法了~!!!thanks

网友:
我们店里只要是台式机主板坏就换新主板,从没修过,这样修能赚多少钱啊?

网友:
烧的好,同一电位上多个元件故障排查,不烧的话只能全拆

网友:
烧过屏电路,O(∩_∩)O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 用万用表测试上管 很容易的 还烧鸡法 容易造成其它地方短路。

网友:
烧鸡是很快,但也很危险

网友:
一般短路都烧鸡啊,修笔记本短路也是烧鸡大话烧,烧到什么发烫换了就OK。。

网友:
请问 台式机主板也可以烧 没有试过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台式好修吗,我不会爱

网友:
H61好多都没PCI曹了,没法看代码。上电不亮的怎么修

网友:
七彩虹 H61 ,BIOS 内存都有波形了 就是不亮 还掉电重启 求救

网友:
不可取。把握好尺度还行,拆拆肺部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万用表测也很快的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