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IU 不触发

楼主(2014-09-25):
接一方正R410IU本本不开机,拆机,未修过,先打一下各电感均在一百多,正常无短路,插可调电源,待机0.005,似乎有点低了,测19V正常,开关脚有电压,但没有3V,5V,芯片为OZ815LN,  测5V 上MOS管的控制极有5V电压,下管控制极无电压,初步判断为OZ815这一块有问题,这个芯片是控制1.5V和5V的,5V是插电就有的,3.3V是5V通过1084转的,也是待机就有的,在论坛里没找到图纸,从网上买了个,查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19V,2.7V等都有,于是又定了个芯片,到了以后,换上,插电,待机由原来的0.005变成现在的0.018,再测5V出来了,1084也有3V了,按开关,正常开机了,此机修复,奉上网上买的图纸,

1.12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故障判断正确,处理就容易多了,就是图片没有,要是加点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有芯片换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学习学习!!!!!!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OZ815LN这个坏得比较多,

网友:
判断故障难  处理故障容易

网友:
BIOS 南桥 EC 信号

网友:
可以,有点功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