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的错误K55VD华硕

楼主(2014-09-25):
接到一华硕A55v   i5的,故障是开机卡屏,一分钟就卡,检硬盘散热没问题就加焊显卡,还是一样。拿下放BIOS想刷下,可没刷成,放上去没试机就加焊南桥,结果不触发不亮了,换个南桥也是一样,看了下原来放回BIOS的时候有两脚连了,处理好后也一样估计这个原因导致的,没图纸没师傅是不行了,原来是亮的现在难交待了,冤,,,,吐血

网友:
  看下现在电流能上么
你这样说没法给你判断啊

网友(2014-10-30):
学习中,听前辈说的.好像是看电流跑到那再分析下吧

网友:
我有一台掉电的没有搞好。

网友(2015-06-08):
卡,你要先排除硬盘和系统先啊,还有BIOS
一上来就干显卡牛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做桥

网友(2015-07-19):
就是啊!还干南桥,你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