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L-G41M 点不亮

楼主(2014-09-25):
这个主板之前客户说点不亮的时候把COMS电池拿了下来就可以点亮了,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彻底点不亮了,检测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但是有时候点复位开关的时候多点几次检测卡可以跑马到内存,是不是南桥坏了

补充:我直接把南桥芯片更换了,换完直接亮机了,做系统也一切正常,开关机也正常 就是不能从系统里面重启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 南桥 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我直接把南桥芯片更换了,换完直接亮机了,做系统也一切正常,开关机也正常 就是不能从系统里面重启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南桥还有问题

网友:
这个直接huan'nan'qiao

网友:
这个不好搞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下了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能从系统里面重启  这是头一次听说,根本没遇见过,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前几天一个客户的技嘉主板关机后自动重启,我把BIOS里面的ERP关闭了,结果 好了, 第二天拿过来了,说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有清COMS,关闭ERP,结果关不了机了。。。真的很无语

网友:
加焊南桥在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