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拔掉电源 任然显示充电,充电指示灯亮

楼主(2014-09-25):
DELL 5420 NV独显QUANTA DA0R08MB6E2 MB

网友:
这个好像与IO  BIOS的可能性不大,故障应该在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重点充电芯片8脚SDA和9脚SC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充电芯片8脚SDA和9脚SCL...

单插电池时 8,9脚没电压,   接上适配器,或者单接适配器时候有3.3V  拔掉适配器 还有3.3v

网友:
机器修好了,按照时序 插上电源后ACAV_IN作为一个开关送入单片机的同时,还要会生成一个ALW_ON作为待机电压,本机 拔掉电源后   单电池状态,还有ACAV_IN  查此信号,I/O出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