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跑码,又是AMD机器

楼主(2014-09-25):
最怕修不跑码的机器了,唉,机器能触发,电流直接到0.99无跳变,然后0.01A的慢慢往上涨,不跑码,以为是通病,加焊北桥无效果,这个变态北桥太贵了216-0752001,要一百多大洋,没敢随便决定,况且是同行的机器,怕接受不了,后来静下心来测了下无线网卡的PIC插槽的22角,发现电压只有0.5v左右,又测EC发给南桥的EC_RSMRST#没电压,量阻值短路的,怀疑南桥(218-060017)坏了,顺便测南桥上电容没短路的,但是手上有几个料板上拆下来的这个型号的南桥发现有几个是短路的,而且位置一样,但测板上的却不短,不知道到底是料板上拆的是坏的,还是板上的是坏的,有注意过的朋友告知我下啊,谢谢

网友:
。。。发错地方了

网友:
EC_RSMRST#  着个信号有问题能加电吗?  PIC插槽的22角,这个事平台复位 和EC_RSMRST不一样吧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子的

网友:
大神们   修好讲下     小弟我也在修这个机子   故障跟楼主一样

网友:
换过北桥无果

网友(2014-11-10):
现在修一如AMD的,,测试点少啊

网友(2016-09-28):
就是垃圾,这机,修好用着死机,重开不显,之前还可以重开显示,现在根本不跑U了,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