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又是恶心的AMD机器

楼主(2014-09-25):
AMD的机器虽然大部分北桥通病但是最怕修不跑码的机器了,唉,机器能触发,电流直接到0.99无跳变,然后0.01A的慢慢往上涨,不跑码,以为是通病,加焊北桥无效果,这个变态北桥太贵了216-0752001,要一百多大洋,没敢随便决定,况且是同行的机器,怕接受不了,后来静下心来测了下无线网卡的PIC插槽的22角,发现电压只有0.5v左右,又测EC发给南桥的EC_RSMRST#没电压,量阻值短路的,怀疑南桥(218-060017)坏了,顺便测南桥上电容没短路的,但是手上有几个料板上拆下来的这个型号的南桥发现有几个是短路的,而且位置一样,但测板上的却不短,不知道到底是料板上拆的是坏的,还是板上的是坏的,有注意过的朋友告知我下啊,谢谢
小误差,那个信号不短路,表笔的问题,现在发现PLT_RST#只有2.5v是正常的吗?

补充内容 (2014-9-30 17:17):
此机修复,花了我个把星期时间,中间曲折过程就不说了,最后是发现CPU供电偏低,换cpu供电IC好了,论坛里面有换U好的,有换EC好的,我这个是换IC好的

网友:
换一个试试看      不试怎么知道 了

网友:
感觉坏了就换 那个南桥很好换的啊  而且你手上有 换了再说

网友:
l料板上的桥是你拆坏了的吧

网友:
把线切断。看那边短就是那边的问题

网友:
有些南桥阻值低,你量不出来的,以为是短路,有些点都是正常的

网友:
接受5楼的意见,断开看看

网友:
小误差,那个信号不短路,表笔的问题,现在发现PLT_RST#只有2.5v是正常的吗?

网友:
换试试啊 南桥好换

网友:
复位电压偏低哦。。。看看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换了南桥好不了几天又会回来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下,不过我修过这个机器不跑马,CPU问题,板载那种

网友:
AMD的机器修好了  返修也是个问题

网友:
试一下吧 不试一下怎么会好

网友:
               G455 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也会不显示,确认下电池有电没

网友:
正需要,真是太感谢啊,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上比我都水

网友:
感觉大芯片都换了

网友:
2.5V应该不正常

网友:
复位偏低了 不对啊

网友:
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试试换个BIOS 电池   呵呵 !!

网友:
低了点应该是不正常加热一下南桥试,有修过G450 ACIN南桥信号低,加热可以,有的是板层微短

网友:
不太确定 只有换上试试了

网友:
cmos电池是有电的,是不跑码,电流都没跳动,只是慢慢升,我现在只是想先看看能不能排除北桥以外的故障,因为直接换北桥太贵了,怕浪费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吗?不然怎么知道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难产的问题哦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还是搞北桥把,前天遇到一样的,电流慢慢升

网友:
此机修复,花了我个把星期时间,中间曲折过程就不说了,最后是发现CPU供电偏低,换cpu供电IC好了,论坛里面有换U好的,有换EC好的,我这个是换IC好的

网友:
手上刚好有台    次下先

网友:
PLT_RST#的上拉是多少付。它测到就是多少付啊。现在的驱动IC都是集成在PWM里的。。你这多老的机器了

网友:
哎!差点错杀了南桥!

网友:
你是怎样思路,,,怎么知道CPU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