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待机0.16,求助中~~~~

楼主(2014-09-25):
    最近接了一台华硕k45d的机器,拿来通电5A短路,使用烧鸡大法,发现3,5v的mos管很烫,拆掉上下管后用万用表量阻值,已经正常了,换上2个mos管后,一通电还是5A短路,我就用万用表的红表笔接上管的D级,黑表笔接电感,发现直通了,这是公共点对电感短路,把系统主供电拆下来后就不短路了,这个IC的型号为rt8223,因为没有这个芯片,听很多朋友说可以跟51125代换,可是换了之后通电电流就到0.16A,很头痛啊,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后继还有微短?   看看芯片的定义是不是通用

网友:
老大 看是否待机芯片业短路了

网友:
待机偏大,各引脚的电压测量了吗

网友A:
。。。我修好啦   因为没图纸,就找了个脚位定义,侧到IC的VREG3脚短路,加点烧,IO发烫,买了IO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啦   因为没图纸,就找了个脚位定义,侧到IC的VREG3脚短路,加点烧,IO发烫,买了IO换了后就好 ...

建議樓主將標題改為 已修復 或是 維修經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議樓主將標題改為 已修復 或是 維修經驗

怎么改啊,本人新手,不会改~~

网友:
买个原来的试试咯

网友:
该标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啊,本人新手,不会改~~

自己若無法更改的話,看能不能請版主,大笨狼 大大 幫改, =^_^=

网友:
,烧鸡。 的方法是比较快的  能好就成

网友:
35v后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