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1945G 主板开机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9-25):
技嘉81945主板无复位,导至CPU 内存无供电 无时钟,这是因为内存电源管理芯片IS6520坏导致的,在论坛查说是PT9202可以,查料板没有,最后用APW7120替换后,复位正常,时钟正常,CPU供电正常。跑码正常,因此6520芯片可以用PT9202和APW7120代换

网友A:
我昨天修了一块这样的板,修好后,南桥跟北桥都在煮鸡蛋,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代换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了一块这样的板,修好后,南桥跟北桥都在煮鸡蛋,不知道能用多久

很快就挂,果断换板!

网友:
怎么会是没复位导致没供电那,你内存CPU没供电当然不会有复位。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供电导致没复位吧。。楼主时序刚好弄反了。不过比我厉害。。我纯理论自学1个月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疑问:你说APW7120与RT9202可以相互代替,没错(各各引脚相同)  但是ISL6520与APW7120真的可以替换吗?

对比图如下:

请看第七脚,ISL6520的七脚 COMP 补偿  APW7120的七脚 OCSET 过流检测

7脚引脚定义不同 你互换后没什么影响吗?求解 大大们!

网友:
代换 有些外围电路不一定一样 存在风险

网友:
代换的不太保险啊

网友:
"技嘉81945主板无复位,导至CPU 内存无供电 无时钟"楼主你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导致全板无供电~谢谢楼主告诉我们    6520芯片可以用 PT9202和APW7120代换

网友:
经验看看吸收一下经验

网友:
典型的内存供电确实导致后续桥-总线等供电全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