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EC工作流程

楼主(2014-09-25):
KB926QFA1_LQFP128  这个有几个电压搞不 有供电   117脚pbtn out#有跳变       不出SUSP# 6  14 110脚S3  4  5#没电压 高手给个工作流程

网友:
S3 S4 S5没电压不一定是EC的问题,既然已经有pwrbtn_out了,表示大部分的条件已经满足了,而且不能光看EC的型号来判定条件,要根据机器本身的时序,部分机器是在待机时就有了RSMRST的,部分机器是在按下开关上电发出RSMRST的,所以无法统一。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查桥待机条件吧

网友:
触发都有跳变了  说明EC条件基本够了  见意查下南桥各条件吧

网友:
EC正常啦

网友:
先查查南桥的条件满足不

网友:
南桥的RTC,晶振,RSMRST,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