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4-09-25):
E431 无集显供电  刷过BIOS了 换过CPU   求帮助

网友:
关键是板子跑马了没啊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一般按照不跑马维修,

网友:
没有示波器  只能量电压  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有  就是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B:
有的集显到后面才出来

网友:
有维修过的朋友吗  给个帮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一般按照不跑马维修,

电流变有跳变  跳到  1.多

网友:
没有 就对着图纸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集显到后面才出来

没有头绪了 以前遇到一个联系的  没修好

网友:
新板子  不出集显供电  难修啊

网友:
有图纸吗? 可以帮你参考下

网友:
看看 南桥发没发出集显信号

网友:
网上下个  图纸看下

网友:
有些是跑了CPU才出来的吧,CPU有电压吗

网友:
先修跑码先

网友:
cpu 针脚容易接触不好

网友:
看看桥供电出来没

网友:
换 CPU 时下

网友:
我现在看见这样的就吐血

网友:
我这个 也是 不出集显电压 怎么弄啊 其他电压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