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25):
有的时候能亮有的时候掉电! 都供电换了还是不行! 高手给点意见
掉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的机子 最后放弃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啊

网友:
修好了南桥进了点水!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thinkpad E系列真是垃圾啊

网友(2014-10-26):
楼主搞好没有,我也碰到一台,放了一个晚上,有时候又能开了,开了几次又不行,开机0.1几A,掉电

网友(2017-08-02):
相同的现象,我的掉电后无法在开机。。非得拔掉电源才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