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CX420 温度超高 开机一会死机 再开开不了 过会儿又能开

楼主(2014-09-25):
在线求助中 V星 CX420 显卡温度超高,开机一会死机掉电 不能再开 放一会儿 又能再开 再开还是同样的问题 求高手解答 该如何整 是不是要加焊显卡 啊。  清过灰,显卡下加过铜片 涛声依旧 。。。。附上小图  显卡是ati 的

网友A:
你摸一下有没有热风出来,不排除导热管坏。

网友:
可以加焊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摸一下有没有热风出来,不排除导热管坏。

有热风出来 摸着散热管 很烫手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排除了散热问题就焊显卡

网友:
先有鲁大师测一下温度看是显卡还是CPU的温度高,在看看与其接触的面是否完全接触。

网友:
看你这导热管都

网友:
变形了啊,

网友:
它背後有個 NEC 大電容,建議您先把它換掉!

网友:
重植显卡吧  加焊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