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2262WA(B) 22寸 大问题请教!!!!大神进!!!!版主进!!!

楼主(2014-09-25):
直接上图请大神看看这个怎么修,我寻思很久了

联想 L2262WA(B)  图2为重点图,圈圈中的是什么?可以用什么代替?注意:5V升压12V

网友:
本人在线急等大神...............................

网友:
D1,二级管。二极管本身不具备升压功能,有可能是倍压整流用的。没有12V,有可能是负载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升压的二极管

网友:
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
料板上拆,这个不难找

网友:
我看不到它的型号,还有用什么代替

网友:
高压板上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拆,这个不难找

问题是我现在手上没有料板。你知道是啥型号啊?

网友B:
找一个换上去啊!

网友:
普通的高压板有大把这样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换上去啊!

问题没有型号?

网友C:
换一块升压板不就得了?何以费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一块升压板不就得了?何以费神

这个换升压不会,再加上是逻辑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换升压不会,再加上是逻辑板

你要找到接线点飞线上去就行,这要看你功夫了,如果没办法那只有订配件咯

网友:
料板上应该有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找到接线点飞线上去就行,这要看你功夫了,如果没办法那只有订配件咯

那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型号?还有以你经验是换什么型号上去

网友C:
一般我都是拆同等电路上的,没注意什么型号,大部分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都是拆同等电路上的,没注意什么型号,大部分都可以用

哎........可惜我现在没有料板啊

网友:
二极管呀,,,,

网友:
那个叫肖特基二极管 ,高速、低压差 、可用LED显示器横流板的升压二极管代换 一般都是用同尺寸或大于 的屏上直接拆个升压二极管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