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lm无CPU供电

楼主(2014-09-25):
联想945gzt-lm无CPU供电,主供电芯片采用ISL6312芯片,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测量ISL6312各引脚电压,10脚VCC 5V,23脚EN_PH4  5V,29脚PVCC1_2 12v, 37脚PG 3.1V, 42脚PVCC_3   12V, 6脚 VRSEL 0.82V,VID1-3 0.82V,37脚PG 3.12V ,其它给脚均无电压,更换ISL6312后故障依旧,请各位大神共同参考下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有图吗?北桥1.2V出来没有,是不是现在没复位?

网友:
CPU换过吗?

网友(2015-06-08):
我也有一片一样 的 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北桥1.2V没有出来

网友:
是不是现在没复位

网友(2015-08-15):
我刚碰到这一样的问题,cpu没供电是由于12v供电边的场管电压拉低导致,我这就有一例,12v进去 一边0v 一边0.13 很明显。只是我现在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在换一个主控上去

网友(2016-01-13):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片,无复位

网友(2016-05-12):
呵呵。。我的也在修

网友A(2016-08-07):
我也有一块,正在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正在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8964-1-1.html这个好像是图纸,你去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8964-1-1.html这个好像是图纸,你去下载

谢谢咯

网友B:
不用客气,有困难大家一起解决这才是论坛的根本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有困难大家一起解决这才是论坛的根本目的

哈哈哈

网友A:
查了查,没思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查,没思路了

按照时序查CPU供电 芯片的,主供电,开启,等重要条件,你都查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查CPU供电 芯片的,主供电,开启,等重要条件,你都查了吗

关键是用户着急啊啊,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的催催催,弄得没心情查,给他换了块板子,留下来坏板慢慢查修,我也是换了cpu供电芯片也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用户着急啊啊,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的催催催,弄得没心情查,给他换了块板子,留下来坏板慢慢查修,我 ...

反正已经换板子了,那就慢慢修吧,把条件仔细查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已经换板子了,那就慢慢修吧,把条件仔细查一遍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