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x84h 不认2G以上内存?????

楼主(2014-09-25):
ausu x84h 不认2G以上内存????? 上1 G的内存就能亮 ,,,,有遇到的没,,,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遇到过BIOS引起类似问题

网友:
机器确定是内存频率的问题 ,,,,PC3-8500S的4G能亮 ,,,pc3-10600de 1G的能亮 ,,,

网友:
对内存要求比较高

网友:
碰到过 多换几根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还有遇到过老机器 二代的,放800的不行,要放533的就OK

网友:
换低频率的试试

网友:
多换内存,。。。。。。。。。。。。。
每次遇到不亮的机子就狂换内存。。。。。

网友:
看来以后内存要多换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