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1920NW显示器不开机维修(外加5V转3.3v转换管)

楼主(2014-09-25):
难得今天有点时间,发一个刚修过的三星E1920NW显示器不开机故障。此机是客户昨晚快下班的时候送来的,来的时候已经拆的七零八落的,还多带一个电源板过来。说是开机没有反应,我自己换了一块电源板还是一样的,叫我搞搞,今天来上班就先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既然换了电源板,那么说肯定问题在驱动板或开关板上,测了电源板电压有5V14V正常,看到驱动板密密麻麻的元件都无从下手了,在论坛上看了很多,有的说BIOS通病,有的说是D9329容易坏,没有找到D9329就看到了一个BIOS芯片,先整他,不行在说。下了几个程序刷上不行,三星的显示器有个特点就是BIOS要与屏的型号对应,找了几个没有我这屏M190MWW4型号的程序,看到一个人说屏的型号M190MWW3可以跟M190MWW4可以用,试了还是没有效果(程序是好的。等下付上)用万用表顺便测试了下开关的灯跟开关的电压,耶,不对啊才0.9几V,正常应该是3.3啊。又打了下程序芯片的7-8脚也是0.9几,原来问题在这里,跑线路跑到了一个6脚芯片的3脚

这两个芯片的型号是一样的,1号芯片的3脚有1.8V应该正常,BIOS的7-8脚到2好芯片的3脚,电压0.9几,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就用外接个电压供应器接一个3.3V电压过去,这时候bios的芯片有电压了,试了下按开关的建,能亮了,也可以关机了,就从旧的别的驱动板上拆了 5V转3.3V的芯片。电压有了,找个位置固定在芯片上 装好机,显示OK
在附上两个bios两个屏的型号的

网友:
这个从主板上拆个1117也能转换个3.3吧    嘎嘎。。。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测驱动板的电压呢?3.3和1.8,也不至于绕这么一大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测驱动板的电压呢?3.3和1.8,也不至于绕这么一大圈呀

前面重注BIOS了,三星的显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好出问题,这么改节约成本,耐用,。

网友:
那个六脚芯片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