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DDR3内存插槽定义

楼主(2014-09-25):
求助DDR3内存插槽定义,谁有啊,急急急

网友:
找图纸,论里也有吧

网友:
找个DDR3的点位图或PDF看看不就好了

网友:
图纸上很多吧

网友:
资料2-硬件

网友:
我手中一份 你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A:
         主要供电就是3.3V吧   查内存的话很简单的  还需要什么定义吗?

网友:
随便找份图纸,现在基本上都是3代内存的恶

网友:
买个诊断卡啊

网友:
测量内存的卡,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供电就是3.3V吧   查内存的话很简单的  还需要什么定义吗?

D3不是1.5v

网友:
是  但是1.5是5V供的  不可缺少 。  3.3也是主要的内存供电。

网友(2014-10-28):
谢谢分享·····真需要呢

网友:
5楼的图可以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
热心人真多

网友:
基本就是测试内存那几个工作电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