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不亮

楼主(2014-09-25):
联想V450的机器。不亮机,偶尔能亮,拔掉BIOS电池一般都能亮,装上BIOS电池,一般都不会亮。BIOS刷过,显卡焊过,求大师指点

网友:
没有办法,机器退给客户了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嘛?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虚汗呀

网友:
BIOS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
BIOS问题挺多的

网友:
一般刷BIOS
能好

网友:
你看下电流表跑码,内存也可能导致,如果和不行就更换CPU.在不行的话就看显卡的工作条件时钟还要跟北桥的之间的通信。显卡正反面的电容也可以导致不亮,再不行就把北桥换了

网友:
你看一下开关电压

网友:
桥虚焊了  假焊试试

网友:
看看RT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了哇

网友:
装电池的电流是个什么情况嘛

网友:
我也有接到一台联想V450  开机无显,以为是无显,后来仔细看才发现是IO进水了,但是换了IO还是不跑马,在弄着,希望楼主早点修好,借点经验

网友:
同样问题  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