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90GX-G45主板的秒杀 MS7388-VER1.1

楼主(2014-09-25):
早上本地同行送来的主板,说是点不亮。二话不说,插上诊断卡,上个闪龙2800+,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不亮,那就先查各路电压。根据AMD芯片组上电时序,待机-内存-CPU-桥-总线
DDR2内存,电压1.84V,正常。
VDDA2.5电压,实测2.50V,正常。
CPU核心供电,测得1.1V,正常。
桥供电:0.05V,这就明显不正常。
查到这里,楼主就偷懒不想继续查,先找原因吧。

图纸上,1.1V的桥供电是UP6103S8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调节Q46和Q47两个MOS管来实现的。
1,测Q46和Q47的二极管值,都是300左右,正常
2,Q46的S级,也就是桥供电这路,对地阻值60欧姆,正常。
上电后,上管Q46的G级电压和下管Q47的G级电压都是0V。
也就是芯片后极部分基本可以看作是正常。那么就吧目光放在芯片本身上。
1脚BOOT自举电压,实测11.9V,正常
5脚VCC供电,实测12.2V,正常
7脚Vref开启电压,1.2V,图纸上标明,这是个北桥1.25V基准电压,那么也是正常。
既然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发出控制电压那就说明芯片本身损坏。从料板上找个UP6103S8置换上去后,一路跑吗亮机。

写的很简单,高手勿喷。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有图纸真是好修啊。。。
楼主知道复位跳变3.3v-2.6V之间不会直接为0,AM3的主板你觉的什么信号没有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图纸的板子看着真是直接明了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简明

网友:
这块板算好修

网友A:
为什么我修的都是供电正常不跑码的呢

网友:
不错啊,好久没修主板了,来逛逛挺好

网友B:
楼主 如果 桥供电1.11V 总线供电1.17V 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如果 桥供电1.11V 总线供电1.17V 算正常吗?

正常,桥一般是1.1V,总线供电是1.25V,数字表有点误差也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修的都是供电正常不跑码的呢

全部供电正常么?我以前也修到一块V星770,CPU的供电,总线,时钟,复位都正常,北桥供电,南桥待机供电和供电都正常。连IDE的第一脚复位信号都出现。愣是不跑吗。刷BIOS无效。加焊座子,北桥,南桥无效。最后杀了个声卡芯片后恢复正常。

网友:
这种芯片是不是本来就有缺陷啊,就和FP6321一样,爱出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这么简单??

网友(2016-09-08):
那个vref标准电压应该是1.1v的,图纸可以算,1.25*24.9/(24.9+3.3)=1.1,然后我就是想问问,你这个是1.2的,偏大了,那实际出来的电压也会偏大吗?因为理论上这个是vref基准电压,兼职en功能的。我的up6103实测vref在0.9v的时候不工作,可能差的有点大,经验跟大家分享,疑问还望楼主解答

网友: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