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C222WT 显示器发红是为何?

楼主(2014-09-25):
客户用了2年的显示器发红,如图,刚开机有时是基本大面积紫红色,过会会"正常",但仔细观察,屏幕右侧还是偏红,发回批发商,说已过保,LCD的只有1年保,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了.外壳没有一个螺丝,所用塑料也比较差,沿缝撬开,以为是屏线氧化了,用橡皮擦了擦,试机还是老样子,应该不会是灯管造成的吧?最怕拆屏了,各路大师,有没有谁整过这种显示器,求救!!!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100

网友:
上张图看看 ,偏红 一般问题是
1、R  G  B  缺信号
2、灯管老化
3、软件问题 这个要进工厂模式调 或 刷
4、驱动那个处理芯片问题
具体看图才知

网友:
先弄VGA线,不行打1 2 3 RGB 阻值 13 14阻值

网友:
怎么开不到图啊    最好先进入osd调节一下

网友:
各位大师,图片来了,请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还有3张,谢谢

网友:
:hug::hug::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了!

网友:
太像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LZ 机器生产日期是什么时候啊,这种机器应该是整机一年,主要部件三年(屏),你再去问问经销商,最好问问维修站。这个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