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f3连键真的是通病.不知道有没有修好了.

楼主(2014-09-25):
EC BIOS 都换了一样.键盘接口只有到ec 没有电容电阻元件.上次有人修过,不知道好了没
通病

网友:
换上键盘. 用示波器测键盘接口,有很多干扰信号. 0伏的针.都变成了1点多伏电压. 还在跳变.我用的是老示波器不好测哪里干扰过来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这可是通病啊.我看很多人都有修过啊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一般都是换键盘完事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一定要回复我啊

网友:
键盘问题,,

网友:
EC的BIOS有没有刷过?或者是面板影响的

网友:
ec bios刷过了,面板没接都不行.键盘换了几个一样.可键盘与EC之间没什么东西.就是不行.求思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264-1-1.html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啊 ,

网友:
我手上有台华硕的也是这问题~~头都大了

网友:
如果连键盘都没装还连键的话 可以考虑是不是板层的问题, 毕竟EC 已经换过试了

网友:
换了键盘能好吗?还真没有修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