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最近修的几个经典案例

楼主(2014-09-25):
1、AOC  N945S/PLUS 接信号黑屏
拆机目测驱动板本体标示 A4 的双二极管烧坏 ,在主板CMOS电池座旁拆过WW1换上;在对地打VGA接口R 、 G 、 B  体值偏低,罪魁祸首如下

2、HPC LWM950 开机亮下黑屏,
拆机目测逆变器虚焊,补焊后OK
装机发现图像有澡波粒子干扰
用橡皮擦 擦LVDS  故障依旧
用小枕头挑LVDS插座针脚;效果依然不理想
装机 进用户菜单 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节 对比度 与 亮度后  客户已经在用了。(亮度可快速判断VGAMA电压异常)

3、ACER V193HQV 三无
拆机电源IC 以炸飞 型号未知
用0380 改 接法如下
1脚地
2脚接300v
3脚接供电
4脚接反馈
参考电路如下

4、ViewSONic    VA1912W-4 三无
拆机目测 电源板滤波电容已经怀孕,(优派的这批显示器坏的最多就是电容) ;更换后 涛声依旧
将故障判断在驱动板
测各个LDO输出脚 3.3 V 2.5V 正常当测到1.8v是为蛋v   1.8v是有本体表示为ZCP 的三极管 + 稳压二极管的方式产生 (这种方式在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少见,一般都为LDO  或 DC TO DC  串联降压)
没有1.8v是这块驱动板的通病  加焊 ZCP 即可。
这次没装之前试机发现图像偏红
对地打R  G  B  没捡到便宜
装机进用户菜单 发现 R 值为0  ,将R  G   B  值  重新调节 故障依旧
在关机状态下 按 左 右 选择键  再按电源键开机 后 。进入工厂模式 EEPROM  INIT  ;涛声依旧
再次进入 工厂模式 发现 调节 R 值图像有变换 ,最后调节R值后修复

5、GREAT   W ALL  L985   图像模糊  (故障表现为图像模糊 ,反应慢)
拆机测 T-CON   板  VGH  正常
原来是玻璃断线了
直接飞 VGH  后  这个显示器一直在用
屏型号为 HT185WX1-300   (LED 背光源)
此外京东方 18.5 屏 型号分别为
HT185WX1-100
HT185WX1-501
的通病都是玻璃断线
飞到时候注意
HT185WX1-501  这个屏的VGH 位置不一样

最后说个故事 以前有个商人非常喜欢吃烤鸭,于是请了一位厨师专门为他做烤鸭;虽然烤鸭做得非常好吃但是每次烤鸭都找只有一条腿。终于有一天商人忍不住好奇心;
商人:为什么?烤鸭只有一条腿
厨师;鸭子本身就只有一条腿啊
商人;走到后院发现时值6月  ,鸭子都缩一只脚在树下散热
商人;(久战商场,这还不容易) 商人拍拍手 ,鸭子受到惊吓,全都两脚着地跑了起来
商人;看, 鸭子不是都两条腿?
厨师;你要是早拍手  ,烤鸭就不会是一条腿了  !  !!
商人 ;  (引人无数遐想^^^^^^^^^^^^^^^^^^^^^^^^^^^^^^^^^^^^^^^^^^)

网友A:
(通病都是玻璃断线),请将这断线的维修方法细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都是玻璃断线),请将这断线的维修方法细讲一下。

HT185WX1-100和HT185WX1-300    的一样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3329-1-1.html
HT185WX1-501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1126-1-1.html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什么图片看不到

网友B:
图片无显示,打开空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图片无显示,打开空白

其他帖子都是这样,不独这贴
其他论坛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无显示,打开空白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 我的打开没发现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 我的打开没发现问题  ,

现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帖子都是这样,不独这贴
其他论坛正常

可能是论坛的问题,太多人上论坛的时候会卡,有些显示不全 ,过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不错的屛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