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00gt显卡维修

楼主(2014-09-25):
一张杂牌9400GT显卡故障现象是全板无供电 该卡核心和显存共用一个供电芯片. 首先测量VCC供电,12V正常,接着测量BOOT开启电压,也正常。怀疑芯片坏了,就换了一个供电芯片,但依然无供电。于是开始换场效应管,由于没有原型号的,就随便找了两个装上 电容的皮都吹化了。换好后上电试机,显存2.0V,核心1.3V亮机

网友:
电容最好也换掉。

网友:
电容有点鼓包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
同意LS两位的意见

网友:
这个应该好修的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是维修新手 刚买了万用表和电烙铁准备自学维修

我现在有一堆GT250的显卡 翔升的  全都是一上机就风扇转一下就不通电了

能告诉我应该从哪里入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是维修新手 刚买了万用表和电烙铁准备自学维修

我现在有一堆GT250的显卡 翔升的  全都是一 ...

应该是显卡的MOS管短路或MOS控制芯片短路,拆掉试试,但一定要先拆MOS后拆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MOS管短路或MOS控制芯片短路,拆掉试试,但一定要先拆MOS后拆控制芯片

首先谢谢你能回复我,查短路的话是不是要把MOS管拆下来呢?  还是就在板子上面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