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了这些操作还能恢复数据码?

楼主(2014-09-25):
首先是将所有分区删除,重新分区(原来三个现在分成四个区),然后又把系统装到了C盘,还把镜像文件拷贝到最后一个分区了,D盘有一部分系统文件生产,想要恢复原来三个分区的东西还能恢复码???

网友:
不能了。没覆盖的可能恢复的出来,其他的嘛。找毛爷爷都没得用

网友:
不要指望了,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按原分区的话,可以的,你这样的不好弄了。

网友:
可以恢复  ,有些数据会被覆盖掉  ,覆盖就打不开

网友:
大神们说法不一啊,到底能不能呢?

网友A:
要按扇区恢复 但只能恢复那些没有被覆盖的

网友:
估计够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按扇区恢复 但只能恢复那些没有被覆盖的

是不是要先恢复原来的分区,然后再恢复里面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先恢复原来的分区,然后再恢复里面的数据?

是的,大多数据还是能恢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大多数据还是能恢复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可以把原来的分区恢复出来,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保存不了,总提示出错,又回到我后来分成的四个区,请问是怎么回事呢?这样要怎么恢复里面的数据呢?
而且恢复出来的分区里,第一个分区显示未格式化,想格式化就提示要先保存,但一保存就出错,苦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一下,可以把原来的分区恢复出来,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保存不了,总提示出错,又回到我后来 ...

不用保存分区,直接扫描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保存分区,直接扫描分区

是直接恢复分区里面的文件吗?我试着恢复了,但是打开都是空文件夹,我是初学者,还不会用专业的软件,只能用写简单的恢复软件,我用的DG,在DG里面能看到有很多照片,但是复制出来就是空文件夹,怎么办?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恢复的怎么样了,我这也是有个客户GHO成一个区了,扫描分区,除了C和D没出来,都出来了,C出不来不说什么,不知道什么问题D区也出不来,进来看看你是怎么扫描的,我用的DISKGEN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恢复的怎么样了,我这也是有个客户GHO成一个区了,扫描分区,除了C和D没出来,都出来了,C出不来 ...

出来的都是空文件夹,在DG里面能看到,复制出来就空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4-11-02):
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换个软件慢慢搞

网友:
被覆盖过了,一般软件很难恢复了。

网友:
扫描出的分区不用保存,直接恢复就可以,应该 有一部分能恢复!

网友: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找个好的 软件慢慢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