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蛋疼的维修大家快来看啊搞定它。。。。。。

楼主(2014-09-25):
此机大家都懂哈、、、、北桥   bios  第一次灰常幸运五分钟搞定十分钟机器装机。。。。。。。速度不是一般的 快。。客户拿回去说网络不好用无线也不好用系统重装驱动重打认不到网卡。。。看了一下架构图无线属于北桥这家伙管的拆下来发现少了一个点并且芯片有短路我次奥短路都几把能点亮。。。。无语了重新买个装上妈蛋不亮了、电流跳到1.55      过了内存的不过是1.35     内存换过、CPU换过、南桥加焊过。。。。。bios刷了10遍至少    带风扇测狂转。。。。。。。。诊断卡跑72    从没见过这个代码。。。。。。也是第一次用笔记本诊断卡!!!实在是没头绪了来求助各位大佬来了。。。。速回哈坐等拜谢!!!!

网友A:
这种机子,换了桥,刷了BIOS,还不好的话,基本上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换了桥,刷了BIOS,还不好的话,基本上没戏了,,

?????诊断吗有没有见过

网友B: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这桥说起来都是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这桥说起来都是泪啊

产考http://www.heimafix.com/thread-53633-1-1.html

网友C:
笔记本诊断卡好用》》?

网友D:
也是的   这种主板一般都维说   看样子还是没有认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考http://www.heimafix.com/thread-53633-1-1.html

问题是我的时钟灯是跳的、这个事集显啊。。。。。。北桥控制的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诊断卡好用》》?

我感觉也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的   这种主板一般都维说   看样子还是没有认到内存

不认到内存没跳变认到之后有条变啊 、、、、、、

网友E:
即使是动北桥出的问题,那再找一个北桥试一下,或把它的植球装上!

网友F:
现在的东西质量非常差,原桥能亮,你这不行,也许你这桥本来就是坏的,把原来桥植株装上试试,也许有想不到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东西质量非常差,原桥能亮,你这不行,也许你这桥本来就是坏的,把原来桥植株装上试试,也许有想不到收获!

现在正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即使是动北桥出的问题,那再找一个北桥试一下,或把它的植球装上!

值过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北桥的问题,这桥说起来都是泪啊

表示已哭晕在厕所。。。。。。

网友G: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H:
楼主 把 原来的 装上亮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把 原来的 装上亮了吗 ?

没亮。。。。装上原来的又刷了bios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北桥的问题

一个桥好贵啊。。。。。我们这小维修店老板。。。哎!我已经尽力了。。。。本来收150同行的多好啊 、、、网卡不好用就不好用呗用USB的不就行了非要搞。。。。。蛋疼啊 。。。

网友:
:也不短路也没征兆就是这样、、、、哎。。。。蛋疼啊

网友I:
机器北桥爱出问题 你既然修的也是北桥 就继续排查NB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机器北桥爱出问题 你既然修的也是北桥 就继续排查NB

之前的桥还是亮的只是有些功能不正常、现在买了一个新桥换上去不行了、再换回旧的也无果。。。。。。鸡飞蛋打。。。。。。。

网友J:
有事没事搞不亮了,哪个客户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事没事搞不亮了,哪个客户是人才

我才人才那。。。。。。

网友:
那也是,同行还能那么多

网友:
在换个桥试试

网友:
这个代码没见过,疑难杂症,感觉像桥

网友:
买的桥还不如自己拆机的

网友:
加钱!不加修不了!

网友K:
有更换CPU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更换CPU试过吗?

不是写了吗?都换了

网友:
这个搞起来太麻烦干了,

网友:
哈哈 就当是个教训吧。

网友:
bios之前没有备份吗?桥植株干上去再把bios刷回原内容试试  先把摊子收起来再说哇

网友L:
这种机器是难搞,我之前修的6535s,和515板子基本差不多,不过6535s是lcd屏,北桥都是026,换了新的也是有问题,就是外接过logo死机,内屏直接不显,最后无奈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机器是难搞,我之前修的6535s,和515板子基本差不多,不过6535s是lcd屏,北桥都是026,换了新的也是有 ...

我已经放弃了。。。。。。。。。这板子还不能bga多次、蛋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