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优派VX1937W液晶电源芯片LD7560GS代换一例

楼主(2014-09-25):
     机器到手为不通电,拆开检测+300V有,无19.5V与5V输出,分别测该两组电压后级无短路,初步判断POWER  IC损坏或不工作,该机的PWM电源是独立小板焊接,经测VCC为15.6V正常、启动电阻是双22K电阻串联至+300V也正常,MOS管、负载电阻均是好的,断定电源管理IC坏了,拆下小板一看,型号是LD7560GS傻眼了,查网上和坛里都无此IC资料,怎么办?当然不是凉拌,等买配件吧时间是个硬伤,联想到LD75XX家族常用得多的LD7575GS看看应用参数能否代换,于是着手研究

  由于LD7560GS无PDF也无资料,只能根据实物来查证,发现该机的PWM电路是双反馈也就是双光耦电路,LD7560GS的第1脚外接的是第二个光耦第4脚,而LD7575GS第一脚是串100K下拉至地,除了第1脚外其余脚位与LD7575GS相似

     知道了这两者的关系后决定拆去掉一路反馈即拆掉光耦二,并在光耦二的3、4脚串接一个100K电阻(即是LD7575GS第一脚RT的100K接地),通电试稳定输出19.5V与5V,LD7575GS代换LD7560GS取得成功,开机正常故障排除,没什么技术含量,不想换板不想改通用模块的可参考下,只不过首次遇到此芯片特献上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楼主谦虚,很不错很想评分啊

网友A:
光耦二的3、4脚串接一个100K电阻,为什么要接?直接去掉这一路反馈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二的3、4脚串接一个100K电阻,为什么要接?直接去掉这一路反馈不行吗

请看LD7575第一脚的电路,RT端有一个100K电阻接地,光耦二的第四脚就是通往LD7560GS的第一脚,光耦二的3脚是接地的,知道为何要接电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看LD7575第一脚的电路,RT端有一个100K电阻接地,光耦二的第四脚就是通往LD7560GS的第一脚,光耦二的3 ...

懂了,还有疑问光耦2反馈回来的信息会不会从ld7575第一脚进去影响芯片工作

网友:
觉得很不错,尤其是发的这个开关电路图!

网友:
电源板只用0380 改 秒杀 24寸LCD   27寸以下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