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解!AOC TFT22W90PS这个显示器,开机二十几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4-09-25):
4根灯管,用高压测试板测,3根0.64A, 1根0.26A。应该怎么修?
我试着把1脚接地,不好使。LOGO都不显示了。光也不正常。
把12脚接地,LOGO也不显示。光也不正常。
对了,芯片是TA9787GN.
芯片
黑屏

网友:
效率也很重要
先改高压条
不行就换灯管

网友:
先改通用高压板测试下。

网友:
把灯管全换了,不要去保护,去保护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要去保护,必须保证灯管全是新的好的,不然很短的时间内会进行返修,而且易烧电源板一起烧掉,建议你先换灯管,后修高压。

网友:
先用带支架的 确定好的灯管 接上 过20分钟 就可以判断哪里故障 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