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4分之1显示正常其余白屏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25):
前几天接手的显示器上半部4分之1显示正常下半部4分之3是白屏什么问题?也有说屏坏了也有说屏上的模块坏了,我测试了屏上的模块到屏之间的小电容都有电压,这个反应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板排除了没有啊!

网友:
      机子什么型号   屏的型号最好说一下。根据你的描述已基本判断屏坏了。最好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这样更好些!

网友:
排线检测一下 最好是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那就是屏了

网友:
那个先补焊逻辑板上的大IC  ,测 VGL  电压是否正常,和屏上几个重要电压是否正常要是都正常,可以拆屏 看有没有TAB  ,有点话可以尝试飞VHL .

网友A:
程序坏的话,电压可能还有的!你先刷下程序,再不行就确定屏坏了!

网友:
屏坏.一般都是COG不良.出现这种故障现象的以COG工艺的居多.COG可以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坏的话,电压可能还有的!你先刷下程序,再不行就确定屏坏了!

程序坏也会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基本宣告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坏的话,电压可能还有的!你先刷下程序,再不行就确定屏坏了!

会的,不过很少见!

网友:
屏坏的经典故障,少部分屏可以修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