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LCD-40LE700A 电视画面部分重叠

楼主(2014-09-25):
故障如图:请问是屏的问题吗?可不可以修好?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应该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先刷程序,不行的话,再看看驱动板!

网友:
看上去像是程序有问题。考虑刷个程序试下吧。

网友:
那位有刷机的程序?麻烦传个给我,谢谢。cbynjh@163.com

网友:
您至少应该拆开看看再下结论,依我看,您先拆开 看看,然后至于程序,您先把驱动板图片发上来,主要是版号,对应版号找程序,再就是逻辑板您加焊加焊试试,有时虚焊也这样,再就是恢复出厂设置了吗

网友:
有的屏线接触不好。感觉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去家电论坛找你的电视数据去!

网友:
没看出哪里有问题,要是重影的话是某个电压没产生或没加到玻璃

网友:
刷个程序或是调屏参看看

网友A:
拆开了,是屏的问题,是屏线脱胶了。不知大家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焊回去?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是屏的问题,是屏线脱胶了。不知大家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焊回去?如图

普通维修者基本无解,要用专用的压屏机,我也有一块掉屏线的屏,正躺着休息呢。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学习学习

网友:
平乡脱胶应该是一部分区域图像不正常或者黑屏吧,学习了!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目前还没有解决,不知怎样焊。

网友B:
"是屏的问题,是屏线脱胶了。"想办法压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的问题,是屏线脱胶了。"想办法压上去。

如果无压屏机就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