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A785R M/B 开机报警

楼主(2014-09-25):
dell MA785R M/B 开机报两声警  然后停了 过几秒又报 ,  循环 ~~~ 求助  , 各组电压也正常

网友:
插诊断卡了吗,诊断卡代码多少?

网友:
看内存松了没有。。。

网友:
dell的报警2声是内存, 或者内存插槽有问题

网友:
内存条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内存问题几率百分之八十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