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卡微软界面2台!!! 高手来

楼主(2014-09-25):
一开始都是  CPU供电烧毁 经过换95831 电容 以及上下管 好了 但是!进系统发现 卡WINDOWS界面不动, 不想贸然动南桥 ,下午又来一台 同样是CPU供电烧了, 修好后又是这叼B问题 我艹 ,没办法 有谁遇到过吗 是通病吗//

硬盘换过 裸板测试  系统换过  CPU  内存 换过  个人觉得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换cpu试试 u坏了就卡windows

网友:
现在的联想好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试 u坏了就卡windows

换过CPU 内存 准备换南桥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

leojiang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东航 -5 很给力!
blmama -5
o0飝兲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悸动的、青春 -5 呵呵
根号二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boss80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未闻花名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会员647256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你学习什么了

网友:
遇到问题找通病,类似的不行吗?遇到一台换显卡解决。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见哦!卡wionds是卡住系统啦!要不做个别的系统试一下,做个容量小的

网友:
我有台G470烧CPU供电从管和铁盒子上管   换了之后主IC没有发出开关信号给另一个从IC    主IC换过    另一个从IC换过  引脚阻值500多欧     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B: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呀...

感觉 不是太像啊

网友C:
进安全模式看能不能进去,显卡驱动有问题,会卡在WIN7 LOGO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不错 ,呵呵  是通病等有结果了一定要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安全模式看能不能进去,显卡驱动有问题,会卡在WIN7 LOGO的

PE都进不去哦

网友:
每月要修不下200台G470,没见过换了CPU还会卡滚动条的。

网友:
只能提醒你,卡滚动条是集显工作不正常

网友:
进PE看能进吗?要用排除法。

网友:
楼主 换南桥试试吧  不过建议先刷下 BIOS 唉  烧机的 不好说

网友:
这95831 害死了不少板子。。有的死活整不出cpu 供电。

网友:
先给你CPU换到其他正常机器测试下。我估计还是CPU问题。

网友:
把外设功能都关掉试试,网卡这些东西不正常也会导致卡死的。

网友:
修过一台sony的换桥一个德行,最后换板子了。

网友:
换个硬盘做系统试试,要不就刷BIOS,在不行就换南桥,联想机子南桥和显卡问题较多

网友:
这是撞大运的节奏吗?
我一台华硕的换了95831尼玛还是没用不出pg妈蛋准备换ec了

网友:
拆掉网卡试一下

网友:
我认为是cpu的问题或者是硬盘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那的电容也换了吗?

网友:
拔了光驱试试。。。

网友:
没看清楚当我没说过

网友:
个人觉得显卡可能行大些

网友:
cpu坏了,换CPU吧

网友:
WINDOWS正在启动这里一般来说是加载系统驱动及服务项,不知LZ用安全模式试过了没有,还有PE可以进吗?都不行的话个人感觉是档外设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CPU 铁管子坏 把CPU烧坏 能亮机 进不了系统 和楼主一样的 我都是坏CPU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楼主的不行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在铁壳旁边有个6脚的小东西 叫什么不知道 换了应该就好了
我碰到过3台这样的
竹之恋
什么铁壳 没有铁壳MOS管
详情

网友:
好像型号是LTA 你试试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CPU的两相供电都出来没

网友:
测测cpu供电稳定

网友:
一换CPU 二把显卡拆了试试

网友:
刚刚弄了台联想的一体机也是进不了PE,进不了系统的,干北桥好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