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710D显示器有问题

楼主(2014-09-25):
1.如何拆,背板没螺丝;2.该显示右下角部分被干扰,微微晃动……

网友A:
拆机自己百度发下看  这东西怎么教你呀

网友:
百度拆一下了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大部分显示器都先把四周的外框敲掉!

网友:
没有螺丝,那就是直接撬,,,

网友B:
干扰先换条VGA 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扰先换条VGA 线试试

已经换过了还是老样子,估计里面有元器件有问题……但没工具拆开,怕太暴力了,其实百度了一下,更本没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自己百度发下看  这东西怎么教你呀

百度无果啊……

网友:
这是暗扣系列的,找到缝慢慢扣就可以啦

网友B:
楼主你不是修显示器的吧,怎么可能连个显示器都不会拆?

网友:
这问题,你拆开也修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不是修显示器的吧,怎么可能连个显示器都不会拆?

主要是没螺丝,暂时没发现暗扣,着急就发帖,之前拆过一两块的……半路出家的,小白一名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没螺丝,暂时没发现暗扣,着急就发帖,之前拆过一两块的……

显示器本身就很少螺丝,都是暴力拆掉,拆掉底座后 ,用工具撬开外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本身就很少螺丝,都是暴力拆掉,拆掉底座后 ,用工具撬开外壳,

中间有四孔,发现内有牙丝,不知是否要特殊工具拆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有四孔,发现内有牙丝,不知是否要特殊工具拆机

联想到最好拆了,看样子螺丝钉你都拆完了,剩下的就是撬塑料壳的暗扣 ,用螺丝刀将外壳撬开就行 了,  要注意不要伤到屏 不然就白忙了 , 撬的时候先从四个角开始,那个角好撬就从哪里开始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到最好拆了,看样子螺丝钉你都拆完了,剩下的就是撬塑料壳的暗扣 ,用螺丝刀将外壳撬开就行 了,  要 ...

谢谢 你的耐心解答,我拆好了,就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
直接傲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