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one 2310 一体机 开机5分钟左右暗屏

楼主(2014-09-25):
今天接到一台dell inspiron one 2310一体机,开机5分钟左右就暗屏,再重启也是暗屏,然后关机等上一两个小时再开机,就亮了,然后还是5分钟左右就暗屏,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得先确定屏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显卡,要说具体一些

网友:
显卡确定没有问题哦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大概显卡问题,内存多替换一下!,上BGA加焊下显卡!,北桥!

网友:
头痛   一个个换咯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接个外接显示器试下

网友:
概显卡问题,内存多替换一下!,

网友:
一体机好像可以外接屏的吧,你外接一个屏试试,先找到到底是屏还是电脑的原因

网友:
最后却定,是高压小板的问题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