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585cpu供电部分进水修好后的问题。还有高手吗给看看

楼主(2014-09-25):
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滤波等不在同一面,mos管和贴片滤波这一面进的水,cpu座中心的电容短路,标称560,然后用两个330的并联代换,两个上管短路,更换后开机联想logo一闪掉电,cpu供电芯片重焊故障依旧,最后换ec8518e解决,主要的问题来了,进系统超慢要3分钟,重装一样,在欢迎处还会卡一会,屏暗一会儿然后再变亮才能进系统,进去以后不卡没问题,玩游戏正常,关机很快黑屏,但是指示灯要等2分钟左右才能灭。刷过bios了。

网友:
修过电源适配器电压有,但电流低的故意,开机进系统都很慢,你这个感觉还是供电不正常,你不行把CPU供电的上下MOS管和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有把2个330的电容换成560的试过吗?或者U?再或者EC?  这些换过的东西都有可能哦。。

网友:
更换进水的元件试试看吧,

网友:
cpu,ec都换过了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给参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