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MLC2 不开机。

楼主(2014-09-25):
                        61MLC2 不开机

网友:
图纸怎么传不上去。不好意思。啊,

网友A:
9.5K不开机,10K就开机,,这有这么大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9.5K不开机,10K就开机,,这有这么大差别吗?

晃知道啊。原以I/O呢!一看图纸有两个电阻器。还有个小电容器。所以就量了下。觉得应该不会少几欧没事。但是换上好了。可能是被拉低了吧

网友:
故障有点邪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5K不开机,10K就开机,,这有这么大差别吗?

这里换掉的电阻应该是到PWRBTIN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
这个又不是精密电阻。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换掉的电阻应该是到PWRBTIN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正因为是上拉电阻,所以9.5与10K不会有区别,,,但人家说换它修好了,,,不解呢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焊点氧化接触不良;二是电阻两端可焊金属部分与电阻体接触不良,当用表测时,受压力影响又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