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H PDF 问题

楼主(2014-09-25):
请问一下  INTEL  单桥 , 桥的PDF 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 桥型号是 BD82H61  ;谢谢!

网友A:
这个不用单独找PCH的图纸,直接看有这个PCH的主板图纸不就行了

网友:
是啊 楼上说的很对  单个的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单独找PCH的图纸,直接看有这个PCH的主板图纸不就行了

看图纸只能知道引脚定义,不能分析更深入的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
只要用这种桥的主板图纸上去找.

网友(2014-10-25):
ittel官网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