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1.0维修一列

楼主(2014-09-25):
联想L-IG41M 1.0不跑码。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刷BIOS无效,测BIOS的一脚始终无跳变,果断换GB,换后OK,板子正常跑码

网友A:
小白,问一下,什么是GB

网友B:
GB这个名词没听过哦!

网友:
换SB之前测CPU座无虚焊,而且CPU的复位及PG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下,什么是GB

型号82801GB

网友:
你测BIOS 一脚没跳变是用示波器还是用 万用表

网友:
只能说运气好,寻址线路一条龙 ,正好打在7寸上

网友:
看到楼主说GB顿时想到是SB

网友:
是不是GB桥也有区分啊,上次一个G41三代的卡第一屏换了几个南桥都直接不显示,桥还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B这个名词没听过哦!

GB 就南桥, INTEL  的 ICH 7

网友:
这个型号  不跑码 不触发   果断换GB    我试过N块了

网友:
BIOS的那一个脚啊

网友:
我的一块直接E1,量北桥电容阻值只有8,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换桥  都是经验来的  厉害

网友:
我这有块  以前开机都正常使用 就是USB没用  USB信号脚短路  电压正常  换了GB之后过27掉电  反复这样   又换个了GB之后还是一样 我就刷了BIOS  刷完之后就不跑码 但是电压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哪位兄弟遇到过这个毛病  能给条明路的最好了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个同故障的,借鉴下。

网友:
换南桥收多少钱?够麻烦吗,万一不成功呢

网友:
修过几片这样的板子,不过之修好一片断线的

网友:
一样的故障  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经验维修?

网友(2014-11-10):
谢谢 已经修好

网友:
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