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l1982wb

楼主(2014-09-25):
客户拿了台acer显示器过来acer   插起来好的一会就灭了 指示灯亮灭亮灭。没图像没背光灯。按下开关又开起来了  用一会又黑了

淘宝买的

网友A:
刷程序好的么。。感觉和灯管坏或者高压保护的故障特点有点像

网友:
果断外检,ok的话更换高压版

网友:
这个是长城代工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好的么。。感觉和灯管坏或者高压保护的故障特点有点像

是啊 我拆开灯管好的 然后高压也改了 。 一样的 网上看不到问题只能去淘宝下程序刷刷看 不行就换板了 结果好了

网友:
程序很少坏了?换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拆开灯管好的 然后高压也改了 。 一样的 网上看不到问题只能去淘宝下程序刷刷看 不行就换板了 结 ...

怎么好的,说一下,让大家学习一下,个人感觉无图像是视频处理出问题,重点查屏线和IC视频处理芯片;亮黑屏,个人认为是高压板或是灯管有损坏,保护所致。想看看,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拆开灯管好的 然后高压也改了 。 一样的 网上看不到问题只能去淘宝下程序刷刷看 不行就换板了 结 ...

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拆开灯管好的 然后高压也改了 。 一样的 网上看不到问题只能去淘宝下程序刷刷看 不行就换板了 结 ...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试过了 后面刷了bios 好了

网友B:
刚又遇见了一个这样的板子 指示灯好的没图像 果断刷了程序 结果好了你们也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又遇见了一个这样的板子 指示灯好的没图像 果断刷了程序 结果好了你们也可以试试

原来是程序出错,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程序出错,谢谢分享经验

: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