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IX核心供电缺相,两两相也电压也偏低

楼主(2014-09-25):
主板在别人处理过但排除不了故障。才接下来的,说是有时开不了机,或者进入系统一会就自动断电了。试机几次的确如此,最多时试过十几分钟都显示没有问题。测电压发现有两组是0.85V太低了吧。另外有一组去没有电压,控制极也都 为oV,我搜查了一下应该肯定是三相供电的,没有输出的哪组上管D也有12.2V了。有一只芯片是RT8859M 没有图纸。会不会是RT8859M损坏了 英特尔 1155 DDR3  单桥的,块子也细块的  怎么处理了

网友A:
6系列都好像比较麻烦,难修出CPU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系列都好像比较麻烦,难修出CPU供电了,

有两组供电了,却比正常的1.2V左右的低很多,照理说却一组即使控制极没有电压也应有与另两组 一样的电压,因后端的电感相连的,对不对?没有修过什么主板,但已经在学习中了.....RT8859M是电源管理IC,追踪不了G极控制的电路,没电哪组管子和电感一点都不热
CPU应该没有问题吧,上网等都正常

网友:
CPU型号G1620   核芯供电是多少伏的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B:
CPU带核显的吧?没出电压的那相应该是核显没有电压,CPU供电有了~!

网友:
这个没修过哦。修出来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带核显的吧?没出电压的那相应该是核显没有电压,CPU供电有了~!

供电是不是太低了
CPU底座哪儿有些灰尘的,没有过保修期,不敢清洗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对吧。核供电是1.2V吗,.085V应该是低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