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前蓝屏PE也蓝屏的故障

楼主(2014-09-25):
经常遇到笔记本,客户说进系统就蓝屏,拿到手后,肯定还是按排除法,先排除内存,硬盘,然后拆板查各路电源,也正常,更换前两件后,仍然进系统前就出现蓝屏,进PE也蓝屏,不知道此类问题各位仁兄是如何分析和查询故障,以及维修的。这问题不比不通电或不显示,还有遇到些用几小时出现蓝屏的,也是换了内存硬盘一样故障,特别是有些说电源不稳定,也不可能说通电了,每一处电压一直按着不放,长时间这么看着,也不是办法。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望指教。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经常遇到的确实是硬盘或者内存。

网友:
硬盘和内存引起蓝屏的机率大些!其它相对少些。这类故障只有排除替换法。

网友:
测一下温度,换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偶尔蓝屏 不定时死机 在维修中着实让人头疼
排除软件 替换法 加经验维修

网友:
我是基本排除了主板以外的所有配件,也就是问题肯定是在板子上,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往下查,非常难继续深入排查,虽然现在的板子也不怎么贵,不过想修好每一块板子,是我们维修工的愿望,有时候一块很难搞的板子,给修好,那价值实在比收费本身更让人高兴的。

网友:
查CPU供电这快把

网友:
先换硬盘模式试试哦

网友:
电脑这东西相同现象,但是故障点都不一定一样的。。。没有准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