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内存修了一个小时!

楼主(2014-09-25):
主板:华硕P5G41T:
客户描述故障现象,进系统玩着玩着就蓝屏,偶尔不能开机。
实测:内存电压 1.2V
这个控制芯片是RT8120D 和RT8105原理一样
找了个参考图纸
都有电压输出了,那维修思路瞬间转到反馈脚,FB

结果两个反馈电阻的确有问题。

我换,1.25!!
我再换,1.2
我换,1.45V想了想1.45还是偏低啊,再返修多没面子啊!
我再换、3次以后1.57V!!!
潇洒的上了CPU和内存,OK!搞定
  测内存供电,呀!!!!1.75V!!!!!这回不会蓝屏了吧
此板修复。

网友A:
G41板上三代内存,主供电是1.5V,你那个1.75V高了用久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1板上三代内存,主供电是1.5V,你那个1.75V高了用久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我还是继续给他在减少2V吧,我在想会不会久了烧内存

网友C:
最好检查下FB 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还是继续给他在减少2V吧,我在想会不会久了烧内存

多 一点点烧内存倒不会,可能会起引其他问题

网友:
三代内存工作电压是1.5伏的!图纸为什么是1.23伏呢?不解。你改后电压有点偏高了,快赶上二代内存的工作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检查下FB 反馈回路

没图纸啊,你给我找一份吧

网友:
不错,修好就可以

网友D:
你那个图纸上VCC1_1 是1.23V 你测量1.25 应该是正确的电压吧怎么还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图纸上VCC1_1 是1.23V 你测量1.25 应该是正确的电压吧怎么还修?

华硕的没图纸,我找的参考

网友E:
我感觉这个板子直接就橡皮擦擦拭引脚就能解决了。而非你说的要换这样那样的反馈电阻。

网友:
路过看了 一下啊   ,顶有意思的

网友F:
内存电压偏高的,长远来说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电压偏高的,长远来说会出问题!

谢谢,现在已经修回1.5V了

网友:
换到多少电压范围会不放内存

网友:
耐心的确很好,如果换做是我,换一次不行,可能就想会不会是别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这个板子直接就橡皮擦擦拭引脚就能解决了。而非你说的要换这样那样的反馈电阻。

。。。。。。内存电压都低了3V,有时还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怎么关内存的事,求解

网友:
电压高了点,容易出问题相当于给内存超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