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支招 一个奇怪的USB接口故障现象

楼主(2014-09-25):
戴尔15R笔记本N5010 2011年4月购买。

雷柏1090P 5GHz无线鼠标(nano接收器)免驱的:

使用环境:笔记本和鼠标一直使用良好,接收器一直插在屏幕右下角的USB接口上的,这个接口一年也拔插不到几次,是专门用来插这个接收器的。

故障现象:
1:最近两天鼠标在使用过程中光标突然就不动了,听见有USB设备拔除的系统提示音,拔除接收器,过一会再插上去,用不了几分钟又出现这个故障。
2: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见接收器拔除以后的刷新弹跳提示。
3:重新装了下芯片组 和触摸板驱动,问题依旧。
4:今天彻底拆开笔记本,清理接口和其他灰尘,装好以后,还是和上面一样,故障依旧。
5:这个接口插U盘和移动硬盘,使用正常。
6:接收器换插其他3个USB口能正常使用,不出现该故障。

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情况的,请说下如何解决。请大家支招。不胜感谢。

网友A:
重新分区 装系统排除一下

网友B:
接口接触不好或者5v供电管子不良

网友:
接触不好的可能性较大!再说这也不是事儿!换个USB接口用呗。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装个系统看下

网友C:
其他的有没有用。先软后硬的排除

网友D:
你这种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没见过
你是用户吧 建议换个U口用吧

网友E:
既然这个接口插U盘和移动硬盘,使用正常,就先不要修了。
接触不好或有隐性虚焊,原件有不良等,需要补焊或换原件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 装系统排除一下

刚才听了你的建议,花了几个小时,现在重装系统完成了,但是还是有这个现象出现。 还会有其他的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接触不好或者5v供电管子不良

但是这个借口用U盘或者 移动硬盘它又是OK的。 难道这个接收器对接口挑剔,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有没有用。先软后硬的排除

这种情况,难道要用什么检测软件来监测该U口的使用状态?
或者该用个什么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这个接口插U盘和移动硬盘,使用正常,就先不要修了。
接触不好或有隐性虚焊,原件有不良等,需要补焊 ...

是不是指笔记本的接口这边有虚焊或者什么问题?

我拆下来,仔细看过了,接口的质量很好,接收器,U盘,等插上去,比较紧,很牢靠。

照理说,这是15R较早期的一批新品,接插件的做工也还蛮好的,而且这个口不经常用,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关键是插上去,用了一阵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没见过
你是用户吧 建议换个U口用吧

本子是自己的,我是个DIYer,平时喜欢搞点电子,机械制造和维修,周边的人都是叫我给他们修东西的,
这次遇到的问题很奇怪,我隐约觉得好像每次出故障的时间长短好像都差不多的,现在正在掐秒表找规律,看是否是什么驱动,或者有什么后门驱使这个接口只能定时使用。 这个可能是我想多了,但目前为止,我是真没啥好办法

网友F:
          我遇到过,真的,              最后才恍然大悟是  鼠标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压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过,真的,              最后才恍然大悟是  鼠标电池没电了!

电池是新的,其他几个接口用都不会, 刚才我用秒表掐过了,大概在3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拔出接收器还得要等上大约一分钟才能插上使用, 拔除立即插上还不能用,有点迷惑了

网友:
刚才万用表打过了,包括有故障的这个接口一起,4个USB口电压都是 5.14V

网友:
接触不好, 鼠标也有驱动的

网友:
无线鼠标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G:
戴尔的机器没法解释

网友:
换个接口  鼠标就不 那样子 了吗 ?  换个鼠标呢  试试?

网友H:
不会是你的鼠标坏了吧

网友I:
把无线网卡模块去掉试试  我碰到过一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有没有用。先软后硬的排除

不是,先排除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J:
看接口好像是3.0的USB接口,可以下一个3.0驱动试一下,不行的话可以看一下BIOS设置,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戴尔的机器没法解释

用了3年了,一直好好的,就这两天才有了这个问题。
其他笔记本用了好几台了,就这个15R 用着舒服,顺手。

还没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你的鼠标坏了吧

鼠标没坏,正常的, 换到其他接口都OK ,就这个接口不行,但这个接口用U盘就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无线网卡模块去掉试试  我碰到过一样问题的

是指把接收器里USB接口先用烙铁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无线网卡模块去掉试试  我碰到过一样问题的

你还别说,15RD488这款机器无线网卡模块就在这个USB接口附近,非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接口好像是3.0的USB接口,可以下一个3.0驱动试一下,不行的话可以看一下BIOS设置,还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故 ...

但是U盘和移动硬盘在这个接口上正常使用啊?

网友:
不兼容,这还真是怪事情

网友K:
是奇怪呀。别忘了找到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2014-10-25):
引用 网友K:
是奇怪呀。别忘了找到问题分享一下。

还在找呢,找到问题以后一定会分享的

网友:
换个U口呗  那么多口留着有啥用

网友:
估计就是接收器和这个USB接口不匹配了(你要问我原因,这个说不清,估计长时间在一起发生物理反应了吧),两个应该都没问题,你换个USB接口用就行了,干嘛这么较真,换了系统都不行,再换接口,那得多大工程呀,再说这也不是你能单独操作地。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鼠标排除一下是不是笔记本的问题再说吧。。。电脑故障很难说,前几天有个客户用他的适配器加上他的电脑在家放视频会卡,到了我们店就完全ok。。。反反复复的来几回了,百试百灵。。。前几天给装了个系统,这两天没过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好了?

网友L:
怕是南桥有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怕是南桥有问题哟

不会吧, 关键是电脑没得其他的任何问题啊, 南桥有问题了,也不会只是一个USB接口有问题噻?

网友:
公接头那边垫一张纸试试看  说不定真是接触不好造成的呢

网友:
明显就是接触不良,U盘啊 手机啊====都有这类情况

网友M:
换电脑试,排除是电脑还是鼠标的问题,更换电池,更换系统,杀毒,拒绝小电影

网友:
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电脑试,排除是电脑还是鼠标的问题,更换电池,更换系统,杀毒,拒绝小电影

从来不看小电影, 换过系统了,杀毒也搞过了,就是不行,应该不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