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logo正常显示 进去花屏,换显卡依旧,这么花你见过吗

楼主(2014-09-25):
(图片)

网友:
这还真没见过!既然显卡换了,剩下的只有显存了。

网友:
挂的那个三星是不是右下角本来就是残次屏,看上去,不过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是不是买到打磨芯片了,我有一次就是连续换了2次才好,太坑了那卖翻新芯片的,

网友A:
换显存试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修过B460  开机正常独显进系统开机蓝屏, 一个1.8转1.8vga 没出

网友:
双显卡的可以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B:
进PE 看看 看看花不花!~!

网友:
看下电压正常不  电压正常还显存

网友:
1.显卡电压是否齐全,正常,时钟是否正常。
2.做显卡时是否焊虚了显存
3.看看是否是双显卡,如果是集显在CPU的,换CPU一试
4.做BGA时是否有掉件
5.以上不行,再换显卡一试

网友:
换显存试试啊!

网友:
先换CPU, 再换显存试试吧

网友:
显存问题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 看看 看看花不花!~!

进PE 系统都花屏

网友:
重新直一下显存

网友:
你这明显就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屏显  屏  北桥

网友:
换显存试试啊

网友:
不要进系统花吗?把硬盘摘了试试,双显卡PCH也不一定哦

网友:
显存的问题可能性大   好了说声哟

网友:
不错啊 楼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存试下吧,

我记得也是G4?0  也是显存出问题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