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4-09-25):
CPU电压 有时候0.7V 电流0.2A左右   测量VID全是1.07V    有时间电流0.8左右 测CPU电压1.26V   VID有高低组合  测量CPU坐到电源管理芯片都通  高手分析一下 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 引起的  或者电源芯片外围电路

网友A:
CPU与座接触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与座接触好吗?

我测量 6个VID 到pwm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