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PP38L 开机白杠闪,不显示LOGO,

楼主(2014-09-25):
有1台dell 1088  pp38l  前几天不亮换了显卡好了,用了几天现在就有出这样的故障了,有没有遇到的,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4-9-26 12:20):
谢谢朋友们,此机已修复,是显卡问题,

网友A:
开机就提示这个吧 也进步了bio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提示这个吧 也进步了bios吧

恩 是这个故障,版主有何见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恩 是这个故障,版主有何见解

偶尔能显示LOGO   但是显示LOGO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尔能显示LOGO   但是显示LOGO会卡死

修过e40 amd的 是北桥问题

网友:
先外接显示看看,再查显卡周围,屏线,屏。

网友:
先外接显示看看,再查显卡.或再焊接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嫌疑很大

网友:
有时候硬盘分区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的,我前两天修过一天就是这样的问题,把硬盘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就按当logo修咯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卡LOGO   就按这个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