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12P不触发

楼主(2014-09-25):
一台HP CQ40 不触发 ,测EC 条件,AVCC3.3V,ECRST#3.3V ,122.123脚时钟,
,发现
请教各位前辈,是哪里坏了?谢谢!

网友:
查下谐振电容两个一起换

网友:
开关的跳变, EC的基本条件,

网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时钟测试的是不是有问题
先排除下是不是时钟引起的问题 再继续

网友:
你在查查吧 按着时序来 仁宝的不触发个人感觉 好修些

网友:
谐振电容C831换,不行再换晶振。

网友:
看起好像是起振了的嘛!

网友B:
122脚应有波吧。  换晶振试试吧。
看LID信号
查开关电压,按下后EC有没有发出跳变信号给南桥,没有就换EC
再不行,查南桥的8个待机条件

网友C:
除了上面说的,EC的代码读取了嘛?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数据。

网友D:
你的示波器是啥示波器呀

网友E:
122脚波形怎么这么平直,看频率计上面是有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测试的是不是有问题
先排除下是不是时钟引起的问题 再继续

32.768换了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示波器是啥示波器呀

TDS2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2脚波形怎么这么平直,看频率计上面是有频率的

不知道,测出来就是这样,我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上面说的,EC的代码读取了嘛?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数据。

有时有,有时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晶振怎么都不起振,电容,EC,晶振都换了,还是一样,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2脚应有波吧。  换晶振试试吧。
看LID信号
查开关电压,按下后EC有没有发出跳变信号给南桥,没有就换EC ...

晶振换了,也是一样,LID-SW#3.3V ,开关无电压,

网友D:
兄弟    直接刷BIOS秒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直接刷BIOS秒杀吧

BIOS刷过了